请教PROTEL 99SE

楼主(2011-08-26):
线勾上keepout选项有什么用,好久没有用了,忘了
如图

网友A:
在这层中 禁止布线层

网友B:
没什么作用,如果勾选上了,而你又以keepout layour层做版框,就出现悲剧了,没有版框了。这个你可以用打印模式看看区别。

网友C:
防止布线时,导线过分的乱连,从而扩大了板子的面积,板子面积增加,就是加的钱啊!!!!

网友D:
到底谁是对的!

网友E:
防止布线,keepoutlayer是画边框的。就是规定你的布线就在这个框内。

网友F:
都错了,有那个的话做板时好像是转不出来的。。

网友G:
都错了,有那个的话做板时好像是转不出来的。。
引用 网友F:

这娃 怎么不是你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