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HOST 枚举之后,请教

楼主(2011-08-26):
STM32 F207,枚举连接的USB设备,得到的描述符,摘录如下:
25.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25.0  DI       12 01 00 02  02 02 00 20  dd 1e 55 a5  00 00 01 02  00 01
25.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1
25.0  DI       09 02 3e 00  02 01 00 c0  7d 09 04 00  00 01 02 02
                   01 00 05 24  00 10 01 04  24 02 07 05  24 01 03 01

得到其中的配置描述符主要字段
.bDescripterType=0x04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bInterfaceNumber=0x00     //Number of Interface
.bNumEndpoints=0x01       //One endpoints used
.bInterfaceClass=0x02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0x02  //Abstract Control Model
.bInterfaceProtocal=0x01    //Common AT commands

目前走到了这个阶段,后面是STM32 host  向设备发送AT指令,设备给回应。最后是数据的交互,大概9600bit/s。
bInterfaceClass=0x02  这个代表什么借口类型?
bInterfaceSubClass=0x02  又代表什么子类型?
这个接口属于CDC吗?
后面是不是就用这个接**互9600bit/s的数据?
着急中,请指个路吧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对不起。

楼主:
请教香主,usb host的问题

STM32 F207,枚举连接的USB设备,得到的描述符,摘录如下:
25.0  CTL     80 06 00 01  00 00 12 00
25.0  DI       12 01 00 02  02 02 00 20  dd 1e 55 a5  00 00 01 02  00 01
25.0  CTL     80 06 00 02  00 00 09 01
25.0  DI       09 02 3e 00  02 01 00 c0  7d 09 04 00  00 01 02 02
                   01 00 05 24  00 10 01 04  24 02 07 05  24 01 03 01

得到其中的配置描述符主要字段
.bDescripterType=0x04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bInterfaceNumber=0x00     //Number of Interface
.bNumEndpoints=0x01       //One endpoints used
.bInterfaceClass=0x02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0x02  //Abstract Control Model
.bInterfaceProtocal=0x01    //Common AT commands

目前走到了这个阶段,后面是STM32 host  向设备发送AT指令,设备给回应。最后是数据的交互,大概9600bit/s。
bInterfaceClass=0x02  这个代表什么借口类型?
bInterfaceSubClass=0x02  又代表什么子类型?
这个接口属于CDC吗?
后面是不是就用这个交互9600bit/s的数据?
着急中,请指个路吧

网友B:
你自己写的程序?

楼主:
你自己写的程序?
引用 网友B:

枚举部分是用固件库usbh_core,因为库里面没有host模式的cdc类,所以我得自己加这部分。现在枚举完了,我需要确认后面怎么实现最合理。
多谢

网友B:
我没有做过,不知道这个0x02代表什么,你可以查查USB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