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124隔离交流信号线性度问题

楼主(2011-08-26):
前段时间用ISO124做了个隔离交流信号的电路,使用两个ISO124隔离。
用一个信号发生器提供正弦波信号,先用NI的采集设备直接采集,记录下数据,然后加上隔离板,再用NI的采集设备采集数据,记录下数据,两组数据做个对比。发现隔离后的电压误差达不到ISO124芯片所说的线性度0.01%。

想请教,有过做过隔离交流信号的朋友,你们隔离后信号的线性度一般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
先自己顶下

楼主:
基准误差百分比(%)
25mV        2.26
50mV        1.13
75mV        0.80
100mV        0.60
200mV        0.30
300mV        0.20
400mV        0.15
500mV        0.12
700mV        0.09
1000mV        0.06
1500mV        0.04
2000mV        0.03
2500mV        0.02

网友A:
发现隔离后的电压误差达不到ISO124芯片所说的线性度0.01%。
得看“ISO124芯片所说的线性度”的含义

楼主:
就是没有交流的线性度说明  才问问坛里的朋友  问TI那边也没个答复

楼主:
今天下午用LOC112线性光耦 搭了一个电路 哎 线性度更差  部分数值误差将近1%   :dizzy:

网友B:
Iso124是有频率限制的,频率不能太高,而且输出最好加有源滤波,可以参考datasheet

楼主:
恩  我这边是低频

楼主:
"输出加有源滤波" 恩 是的 后级加的 我这边采样是直接接输出口的  就是想看下直接的效果

网友C:
我的ISO124线性度很靠谱。应该查找其它原因。

楼主:
我的ISO124线性度很靠谱。应该查找其它原因。
引用 网友C:

你是做的交流隔离吗?能否贴上你的电路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