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1-08-26):
请问:图中二极管起怎么作用?

网友A:
保护三极管的BE极,三极管BE极的反向耐压为-5V左右,VDD经过电容加速后极性有正有负。

楼主:
谢谢virtualtryon的回答,还想问一下:这个复位电路是用在一些玩具产品上,要求是上电能让MCU能自动复位,电源一般是用3.0V供电,如不用这个IN4148二极管(省掉0.05元),问题应该不大吧。

网友A:
复位电路主要有两个用途,一个上电延时,二是掉电复位。
从上电延时的功能来看,由于有加速电容的存上,所以电平直接串过电容了,实际上上电延时的目的是达不到的。而掉电复位是非常快的。
上电从复位到工作有一个充电的过程,充电的时间常数由R*C确定。
而掉电复位到工作有一个放电的过程,放电的时间常数由二极管的内阻*C确定。
电容的稳态是没有电流流过,因此复位电路不会输出低电平。MCU正常工作。
所以去掉这个二极管的另外一个影响就是掉电复位以后,MCU恢复的时间变长,但是应该也是us级的,没什么影响。
三极管BE级串了一个1K电阻,加上几V的反压是不会坏的。不少人把BE极反向当稳压管来用。
因此我觉得是可以去掉的,但是还是要测试一下。好好考虑。

网友B:
二极管的作用是加速C11的放电。如果去掉可能会导致两次上电时间间隔很短时无**确复位(因为C11未完全放电)。也有保护三极管BE的作用。
PS:LZ你的原理图好像。。。觉得Vcc端和reset端之间应该连有一个电阻吧。

楼主:
由于产品是没有电源开关的,防止用户装上电后有死机现象,才加此复位电路;VDD到RESET端是没有接电阻的,RESET端有接复位按键(但有些产品是没有接复位键)还好些,死机后可按复位键。一年也有400K的量,还是要多做些样板测试过后再确定是否省掉二极管。

网友B:
跪求大侠讲解下工作原理

网友C(2011-10-19):
二极管的作用,微小而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