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工控场合单片机方案和PLC方案有哪些异同

楼主(2011-08-26):
对工控应用比较关注。
看到有的工控系统,尤其是规模较大的系统,大都使用PLC控制,小型的工控系统用单片机方案的也不少。
这两种方案各有什么特点?
成本如何?
可靠性如何?
设计系统的时候两种方案考虑的侧重点有什么异同?

希望业内的前辈做一下点评。

网友A:
PLC主要是可靠、模块化、编程简单(可使用梯形图 )易于人操作、成本贵。
单片机 成本会低,但是电路要自己设计,可靠性没有PLC好。

网友B:
从软件复杂性来看,PLC的二次开发一般比MCU系统从头开发要简化很多,而且大量的基础软件工作和硬件可靠性问题,PLC都已经给你做好并固化了,你只需要关心你的应用软件部分怎么做即可,可以帮助用户快速构建一个工业控制系统,减少因为工程师技能不足造成的项目停滞或者失败,总归来说,MCU系统需要用户什么都从头开始,PLC只需要关心对应部分的二次开发即可,省时省力。

网友B:
PLC系统一般不太适用于需要大量计算和模拟处理的场合,而适用通常工业中开关信号处理的场所,当然加装特殊的模拟模块等也能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缺点,但显然,为保持其一定的通用性,其成本会远远超出MCU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用PLC做系统和用MCU做系统,在设计时考虑的角度很不一样。

我的几个同学现在的工作就是和PLC控制的系统打交道,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总是听到什么 电机、继电器、流量阀、限位开关、电线选型以及和PLC搭配的模块等等,从来没提到电源、电流、电路、抗干扰、隔离等等这些在设计MCU系统时必须考虑的东西。

还有就是两者在编程上的区别,我们用MCU编程的时候考虑的是软件架构、模块划分、算法实现等等,但是从PLC的梯形图里根本看不出什么软件设计思想,程序里好多术语是直接借用的电气术语,例如常闭开关,定时器、继电器,接触器等等,看起来完全是以画电气电路图的思维在写程序。

总起来说给我的感觉就是用PLC设计系统时不怎么考虑很琐碎的东西,直接从大系统的角度看待问题,而用MCU设计系统要考虑很多细节上的东西。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用PLC做系统和用MCU做系统,在设计时考虑的角度很不一样。

我的几个同学现在的工作就是和PLC控制的系统打交道,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总是听到什么 电机、继电器、流量阀、限位开关、电线选型以及和 ...
引用 楼主:

请仔细看我3、4楼的帖子则自然就知道答案

网友C:
PLC跟单片机的区别有点象单片机里C和汇编的区别,如果有耐心和能力你也可以用单片机做个大项目,太精细的活PLC不如单片机,虽然现在的PLC功能很强大,可靠性单片机绝不会输给PLC。单片机适合做那些几十万以下的设备的控制,纯开关量单片机做不过PLC

网友D:
做设备控制,自己用单片机做成本上现在还真不一定干过PLC,这东西不能只考虑元件成本,还要考虑组织人工焊接、元件采购、检测、测试、生产管理等人工成本,当然要比成本也只能和国产PLC比,自己做的东西去和西门子、三菱比成本,让这些公司的品牌往哪搁。

网友B:
做设备控制,自己用单片机做成本上现在还真不一定干过PLC,这东西不能只考虑元件成本,还要考虑组织人工焊接、元件采购、检测、测试、生产管理等人工成本,当然要比成本也只能和国产PLC比,自己做的东西去和西门子、 ...
引用 网友D:

这主要有个量的问题,工业产品一般量都比较少,而且改动都比较大,此时养一个会MCU编程的人,肯定不合算,不如找个电工用PLC更方便省力,而且用MCU做的话,工业产品的现场一般电磁环境也不太好,只能养高手,这个成本可就更大了,此时显然PLC是不二选择

网友B:
如果只有不到10套订单,肯定PLC,如果有10000套订单,则多数会找个高手用MCU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您这么说,好像MCU方案和PLC方案之间的界限也不是那么明显,一些场合技术上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主要考虑的还是量产的问题。

我还有两个问题:

1、同学工作的公司里用PLC做大型的医用灌装设备,元件全部是用最好的,PLC西门子的,电机是瑞士进口的,好像也只有电线是国产的,可是这些这么好的东西拼起来性能就是不咋地,和国外的产品比起来差很多。同学和我开过玩笑,每次他们去做设备维护,客户都当着他们的面大肆数落公司的产品。

另一个公司的同学,他们部门负责开发公司生产线上自用的机械手,情况也差不多,元件和进口的日本货几乎一样,性能就是差很多。

系统集成这东西真的有这么难?

2、做工控设备,在PLC方案和MCU方案之间还有一个工控机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工业PC+板卡模块吧?貌似软件开发上也当于在既有平台上做二次开发。工控机方案和那两种方案相比,自身又有什么样的特点?

希望前辈就这两个问题再做一下点评。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听您这么说,好像MCU方案和PLC方案之间的界限也不是那么明显,一些场合技术上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主要考虑的还是量产的问题。

我还有两个问题:

1、同学工作的公司里用PLC做大型的医用灌装设备,元件 ...
引用 楼主:

1、给你一把牛刀,不代表你就一定能杀得了**。
如果把所有好的元件拼在一起就能得到好的产品的话,那系统也就太容易了,也就根本没有系统集成这个职业。
2、工业现场比较适合用PLC或者MCU做的专用设备,工控机一般放在工业机房中使用,多数在机房中做监控,工控PC可以和PLC或者MCU或者专用板卡通信连接,一般不建议将PC直接防在工业第一现场使用。

网友B:
做系统集成不一定就比做MCU光荣,做MCU也未必就比做系统继承牛X,各有各的特点,不能直接相比。

例如,你就不能说你做PLC二次开发的同学比西门子做PLC的工程师光荣(PLC其实就是MCU产品)

网友E:
学习了…………好帖子啊…plc很适合开关亮…mcu适合精细的测量和计算

网友F:
ADI和TI给出的PLC方案都是用MCU做的...

网友A:
3# yewuyi 没想到“yewuyi” 也懂PLC,佩服 佩服

网友G:
做设备控制,自己用单片机做成本上现在还真不一定干过PLC,这东西不能只考虑元件成本,还要考虑组织人工焊接、元件采购、检测、测试、生产管理等人工成本,当然要比成本也只能和国产PLC比,自己做的东西去和西门子PLC三菱PLC比成本,让这些公司的品牌往哪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