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DDR的读写函数!

楼主(2011-08-26):
大家好,我用的是ISE12.2,用BSB建立了一个工程加了一个DDR和一个UART,然后我在microblaze_0里的selftest.c里找读写函数,只找到了
XMpmc_WriteReg(InstancePtr->ConfigPtr.BaseAddress,
                XMPMC_IPIER_OFFSET, IeRegister)

XMpmc_ReadReg(InstancePtr->ConfigPtr.BaseAddress,
                         XMPMC_DGIE_OFFSET)
这两上函数,给出的使用这两个函数的使用例子是读写一些DDR的控制寄存器。
想问一下往DDR的任意一个地址写数据读数据的话是不是也用这两个函数呢??还是其它的函数??

网友A:
不是这两个吗?
XIo_Out32(addr,data)
data=XIo_In32(add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又仔细看了一下,
#define XMpmc_WriteReg(BaseAddress, RegOffset, Data) \
            (Xil_Out32((BaseAddress) + (RegOffset), (u32)(Data)))
是一个的,,谢谢了!

网友B:
搞定就好了

网友C:
函数就直接定义一个指针,放地址,把数据放进去就行了

网友B:
就这么简单嘛,感觉很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