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关于PCB布线宽度的选择的问题欢迎探讨

楼主(2011-08-26):
PCB布线的话,电源线,底线和信号线宽度都有哪些要求?可以照1mil 1A这样的设计吗?希望大家各抒己见,探讨下

我在画图中,信号线的处理的话,我可以使用任何宽度吧!

楼主:
觉得具体做过项目的可以谈谈经验,也让新人学习学习

网友A:
1mm 1A是可以参考的,但是不是线性的,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板子,你写1mil 1A是写错了吧?
一般走线规则是 信号线<电源线<地线,电源推动信号走了一个路径后最后要回到地去完成一个回路,你记住这个就行了。

网友B:
是1MM,1A吧!

楼主:
对 是1MM 1A 还有个地线我不用画得,最后直接网络覆铜用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1mil 1A?你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