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高压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哥,小弟想问下这两种打高压的方法,为什么第一种不报警,第二种却报警了(参数设置都一样)

网友A(2011-08-26):
想快速知道答案就应该学会如何进行提问。

你这个问题基本等同于:有问题,请知道原因者指点。

这种提问是一种无效提问,提问者应该针对自己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描述,否则你还是找上帝帮忙去吧。

网友B:
首先你蓝线接的是什么?
看着像个加热盘,又不太像

网友C:
打个比方,穿着普通胶鞋,用手摸220V火线,麻手。
用胶鞋踩220V线,手去摸接地桩,没事。

网友D:
是用的兆欧表、耐压测试仪、绝缘测试仪?是不是还有第三根线?似乎是绿色的线,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E:
1你是打的交流还是直流?
2你是不是设置了下限报警(就是漏电流小了也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