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走线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8-26):
没原理图怎么知道你的信号走向?

网友B:
单纯从 走线上来看,红色线好,因为绿色的线折角度数太小了,做板的时候容易断!

网友C:
这应该和信号的类型和原理上分析吧:dizzy:

网友A:
3楼,你的思路很好,可是这么粗的线是不容易断的

网友D:
从焊接、维修角度考虑,走焊接面的线好。

网友E:
覆铜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