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M0用半主机调试方式显示学习板上电位器的电压值

楼主(2011-08-26):
  今天再次拾起板子,M0相关软件从上次硬盘坏了后就没安装了,昨天重新下载了官方的最新资料和MDK4.21,安装完成后,提示升级Nu-Link-Me ,点升级过后就完了,在MDK里面不能下载和调试代码了。后来经过9哥指点,原来要用MDK中带的Nu-Link工具去识别一下CPU,并配置一下CONFIG,就正常了。有可能是MDK自己不能识别好M0的仿真下载算法。需要人工去带一下路干预一下。几个截图:

主要改动的这里:

启动半主机调试条件

修改上面两处,在调试端口选择串口一界面,实际运行时显示画面。可见不再需要真实的串口,就能直接显示输出信息了,用起来非常方便。

用的匠人的最新版串口猎人,从真实串口上显示的数据。

源码:

网友A:
半主机确实方便,最新的LOOK俺全部采用了半主机调试。李老师已经将其代码打包到look。直接应用即可。

网友B:
很好!
还没体验,过段时间抽空向烈火学习!

楼主:
用大叔的“玩具”校验18B20的ID刚调试通过。已移值到M0上面,哈哈。下午上传至园地。

网友A:
很好,半主机革命形势看好。

楼主:
非常方便,不用硬件连线。就可以用串口,很爽,谁用谁知道,哈哈。

网友C(2011-10-22):
半主机真好用,我用USB转串口时不知什么原因会使电脑电源保护,自动关机。
现在不用硬件连线,就可以用串口了,赞!

网友D(2011-11-24):
龙哥顶你:victory:

网友A:
8月份的帖子可以参加第四届250选美的~~~

网友A:
晕,日子过糊涂了,现在是11月了,应该是9,10,11最近三个月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