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部分爆炸的具体原因及电路分析求解!

楼主(2011-08-26):
输入部分爆炸的具体原因及电路分析求解!

观点:
1:并在可控硅边上用于吸收尖峰电压的,为了保护可控硅的;这里不是直接短路过来么?
2:同志们说:这个 是 降压,也 有说充放电的 ,如果是充放电这个 时间怎么 计算?
3:图中A处电容和 B处电阻和可控硅会炸
以上想知道具体原因,请不吝赐教!

网友A:
不知所云。

网友B:
都没说哪爆炸就摆观点?!

楼主:
不 是说了 A点和 B点?楼上?

楼主:
其实就是想 知道为什么 炸得 原因?求解!

网友C:
耐压或者功率不够

网友D:
R35的功率好大,其他的耐压。

楼主:

不知道 是不是我 没说 清楚,见附图

楼主:
整流滤波后是直接加的 220V电机,目前滤波电容那还没有个好的1:泄放电路!另外炸得话我觉得输入部分没有好的去2:尖峰电路! 以上2个 问题还 没想好 怎么 解决!请 不吝赐教!

楼主:
输入部分现在改动如下:

网友E:
B处电容耐压不够,A处也是。

网友F:
A处整成直流以后,最高电压是220*sqrt(2)=310V,用耐压420V的足够了,B处应该也是够的。因为可控硅会导导通,实际上RC两端的电压不会到最高值310V,并在可控硅上的R,C是用来吸尖峰脉冲的,只有那种并在可控硅两端用来触发可控硅的才是调压以及充放电用的。
用来调压及充放电的电路是移相触发网络。
我觉得会不会是桥式整流的管脚接错了?

楼主:
怪我没说清楚,这个电路是形成产品后,在客户使用几个月后陆续出现问题的!A处和B处不是同一个产品上出的问题!故障率大概是5%。

楼主:
RC容抗很大,通过它后仿真电流只有0。07ma!所以应该也没问题!用来吸尖峰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