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2000V的电压切断开关!

楼主(2011-08-26):
大家好,找了好多的继电器都没有稳定在2000v的直流切断,这种电压一般用什么方法切断呢?晶闸管?但是耐压晶闸管的最大耐压也只有500V,MOS管的耐压好像和晶闸管也差不多。。。。。。干簧继电器有种耐压是10KV的,但是要150RMB以上,太贵。。。。。。。很是郁闷呀,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网友A:
切断直流电流比切断交流电流困难得多。
晶闸管不能切断直流。
如果电流不很大,可以考虑用MOS管串联。

楼主:
谢谢maychang,恩,估计就只有mos管串联是可选的了!电流很小,是倍压上来的。。。。。电磁继电器是最简单的方案,可以电压太大,产生的电火花估计几次就会把继电器给烧掉。。。。。谢谢maychang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