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7的USB_OTG問題

楼主(2011-08-26):
在OTG_FS_HPRT寄存器里有個PPWR位,規格書解釋如下:
“應用程序通過設置此位來向端口供電,控制器在發生電流溢出時清除此位”
這個“向端口供電”是不是指向Vbus供電,如果是就很難理解,因為Vbus
是靠外部電路控制的。這個寄存器的這個位根本控制不了它。

网友A:
外部电路是如何控制的,谁发的指令?

楼主:
外部电通过一个三极管接到板子上的5V,一个IO脚控制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