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方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6):
为什么我画完后会有这些小方格?我用的是pads2007。

网友A:
下方小方格处是出现了多段线。
上方小方格处可能是出现多段线,也可能是未正确连接到PAD。
如不想看到,可以在设置里关闭show tacks。

楼主:
那请问对实际加工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B:
!! 这也是我积累的问题之一啊 我也存了几幅图在电脑里 也出现这样的状况 同问!!

网友A:
回复 楼主:

出Gerber时要仔细检查是否符合要求,还没见到有影响。

网友C:
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