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方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8-26):
这些小方格是什么意思?我画的线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看上去是有不必要或转角距离过小的非直线连接

网友A:
或者未连接

网友B:
这个可就要问设计者了,也是表示此处要高压,也许表示此处元件不装,也许表示此处调试时需要特别测试性能指标。

网友C:
看上去是有不必要或转角距离过小的非直线连接
引用 网友A:

看TED2那个位置,应该是的

网友D:
电阻,ptc是温度补偿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