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如何定义复位rst的管脚

楼主(2011-08-26):
写ucf时 FPGA本身有clk的晶振
但是rst的管脚如何定义?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问题.能否再详细描述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把代码下到FPGA去 怎么把输入端的rst复位信号映射到FPGA的管脚上

楼主:
还是不用定义?板子上本来就有个复位的按键

网友B:
难道不是写UCF里面loc??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知道LOC=谁?pdf里面没有说 只有clk的

网友A:
clk是因为板子上晶振已经接到FPGA上的某个引脚了,所以你在约束的时候必须定义在那个位置.
而rst并没有绑定啊,LZ完全可以自己定义.

网友C:
找个板子上的实体按键,绑定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试试

网友D:
找个板子上的实体按键,绑定上去?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可以了 不过xilinxFPGA只支持高电平复位

网友C:
回复 楼主:
谁说的,不是的啊,高电平低电平都可以复位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过多说几句,建议大家都去看一下WP272: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white_papers/wp272.pdf
这篇文档虽然是英文的,但是写得非常浅显易懂,并且重点都讲到了
特别建议刚开始写HDL的童鞋把这个研究透,可以少走不少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设置低电平的话 板子会一直复位的 因为不按复位键的话就相当于一直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

网友E:
直接接到实体按键,查找一个按键的FPGA pin,直接接上就行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但是设置低电平的话 板子会一直复位的 因为不按复位键的话就相当于一直低电平
引用 楼主:

啥意思?不懂,你贴个电路图上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说 定义板子上的复位按键 如果你平时不按的话 复位信号就一直是低电平 就相当于一直复位了

网友C:
但是你的板子上不是按下去是低电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呃 按下去是高电平 可能我的比较特别

网友F:
我能问下复位的按键的问题吗?

网友G:
没太明白

网友D(2011-09-26):
关于复位的问题,坛子里有位大侠发了贴子,自己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