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CC 条件预编译指令

楼主(2011-08-26):
GCC编译系统中进行编译的时候,同一个“某某.h文件被多次调用的情况下,也没有“某某.h”文件被重复调用的编译警告或错误提示,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意味着在GCC编译系统中,就不需要使用条件预编译指令。“#ifndef”,“#define”,“#endif”?

网友A:
没有“某某.h”文件被重复调用的编译警告或错误提示, 正是用了 条件预编译指令:“#ifndef”,“#define”,“#endif”?

所以, 楼主的想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