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决一个可控硅问题

楼主(2011-08-26):
[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A:
O, 这是个可控硅模块. 我倒是没有怎么用过. 不过网上有很多人卖这类器件.
因为在淘宝输入"可控硅模块" 出来了很多.
如果你是用它做产品, 可以从网上找到型号, 再去寻找和联系代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