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好心情)NUC120第一帖--工程模板及点亮LED

楼主(2011-08-26):
代码本身很简单,也没有什么严谨性,主要就是为了测试工程模板是否有问题
/*---------------------------------------------------------------------------------------------------------*/
/*                                                                                                    */
/* Copyright(c) 200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t main(void)
{
        DrvGPIO_ClrBit(E_GPA,2);
        DrvGPIO_ClrBit(E_GPA,3);
        DrvGPIO_ClrBit(E_GPA,4);
        DrvGPIO_ClrBit(E_GPA,5);
        while(1);

}

就是把开发板上的4个led点亮,附照片

附上我的工程模板

里面放了一个批处理文件,可以把编译时产生的临时文件删除,能够节省很多空间,删除前是22.4m,删除后只有2m
模板里文件夹说名如下:
code       --- 这个是codeblocks的工程文件
mdk        --- MDK工程文件
TkStudio --- TkStudio的工程文件
lib           --- 官方的库文件
Source    --- 用户代码

code和tkstudio都是用来编写代码的,比mdk方便很多,TkStudio早期的版本打开大文件会假死,新版的不知道怎么样,代码提示
的比较全但是没有筛选,codeblocks阅读代码不如tk方便,但代码提示是筛选过的,看自己喜好吧

网友A:
tk做的?支持nulink吗?

楼主:
好像不可以,刚才专门试了一下,调用nulink.dll失败,用这个主要是为了写代码和看代码方便

网友B(2013-01-28):
很棒,就用你这个来学习了。
今天用Keil自带的工程、复制来复制去,路径变了就找不到文件、嘿嘿。
又不知道在哪里修改这个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