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7805问题

楼主(2011-08-26):
为什么在L7805 输出加个IN4007二极管,输出电压不是5V,变成6~8V了啊?
似乎变成升压电路了啊。
请教各位大虾,谢谢。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Maychang老师,如图所示及所述,谢谢。

网友A:
3楼:
确实奇怪。
加二极管和不加二极管两次测量,负载电流是否相同?

楼主:
回Maychang老师,我是空载的时候量测的输出电压,我把二极管拿掉,电压是正常的,莫非我那IN4007二极管有问题?

楼主:
Maychang老师,我用220ohm(实测217ohm)测了一下电流:
不加二极管-->5v/217=23mA,实测23mA
加二极管-->6v/217=27mA,实测20mA----加二极管的情况下,输出5V电压不断向上“缓慢”增加,我测试的时候是到6V左右,但是6v的话,实测的电流就与理论不符了,似乎有问题。

网友A:
6楼: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7805输入端和输出端波形。

网友B:
奇怪了,从没遇到过啊,从7805的内部框图来看,并没有组成BOOST电路的条件啊,,

楼主:
Maychang老师,似乎是接地问题啊,但是我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用示波器量测有二极管的时候也正常的,示波器负表笔应该是接大地的,我那板子上的负极未接大地,
我板子接上示波器的地就相当于负极接了大地,然后电压就正常了。
请问这做何解啊?

楼主:
似乎也不对啊,我拿掉二极管照样是没接大地 但是就是好的啊

网友C:
接什么大地?

这里是接电路参考地。

你的24V是交流还是直流?

二极管后面可以接个电阻做模拟负载再测试。

网友D:
并联一个  1K的电阻 再测!

网友E:
我也遇见过!把你的那个L7805换成LM7805就没问题了!

网友F: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交流感应电被二极管整流了。

网友G:
再说了,参考我的电源负极测你的电源正极有意义吗?

网友H:
没遇到过,为啥在7805后面加二极管?

网友D:
防 接反 吗

楼主:
回11 楼,我说的大地就是三抓插座除了L和N极的那一端,我的24V是24V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电。
接电阻负载测试我已经在6楼做过了。谢谢。

网友I:
我做的線性電源用示波器的FFT功能觀察發現50Khz的譜線幅度不低呀

楼主:
我也有怀疑是不是开关电源有干扰,我那板子就是放在开关电源上面的,不过也不确定了,等周一再去研究研究。

网友C:
回11 楼,我说的大地就是三抓插座除了L和N极的那一端,我的24V是24V开关电源输出的直流电。
接电阻负载测试我已经在6楼做过了。谢谢。
引用 楼主:

请注意,你此处的地是电路的参考地,而不是大地,所以,不需要接到三相插座的那个大地上去.

网友J:
没加电容测试到二极管端的是脉动电压,你加个小电解电容在二极管输出端再测看看,是否没用了。

网友K:
防止接反。。

网友L:
正常加二极管应该是降压,输出应该是4.3V。7805两边加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M:
帅哥,你肯定没接负载,在输出端接个1K的负载再测

楼主:
7805是用的典型电路,不过输出端用的是瓷片电容,不是电解电容。
24楼,不知胖哥那脉动电压是怎么量测出来的,我用示波器看,就是一直线。不过在二极管输出加电容还没试过,到时候去试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N:
应该是测试的问题。
负载220欧姆,加二极管后实测电流20mA,算一下是4.4V,刚好加上二极管为5V。测得显示为6V应该是不对的。

楼主:
唉 还是没找到问题出在哪啊。
在二极管输出加了个0.47uf的电容,电压稳定在4.8V,也不是5v减去二极管的压降啊。

网友O: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P: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整流滤波用瓷片电容来作为电源的滤波的。不知道是不是我孤陋寡闻。 不都是采用合适的电解电容作为滤波才能得到负载平均值电压越大?还有那二极管在电源输出端的作用“个人认为”有两点:1 整流 2防止负载反相电流击穿稳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