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20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26):
网上看了很多DS1820的程序,感觉在1820与单片机通讯时都没有设置IO口输入输出状态,这是怎么回事?比如初始化时是单片机IO口输出状态,然后需要等待1820返回存在检测,这时是否需要设置IO口为输入状态?网上程序都没有这一步。

网友A:
当然要设置IO的状态啊。只要是完整的代码,都必需有这一步。这个是我在用的。见这个贴子里源码,原先是用于AVR芯片上面,移值到了M0上面。https://bbs.21ic.com/icview-260893-1-1.html

网友B:
51是准双向IO,故不用显式地定义输入和输出。
发送1实际暗藏了输入。

网友C:
51的输入与一般的MCU有些不一样的

网友D:
51是准双向IO,故不用显式地定义输入和输出。
发送1实际暗藏了输入。
引用 网友B:

看懂这句就明白了~

网友E:
看懂这句就明白了~
引用 网友D:

51启动后有个默认值 小狼我有没有看懂啊

网友F:
51是准双向IO,故不用显式地定义输入和输出。
发送1实际暗藏了输入。

意思是51在设输入状态时是要先把管脚写1???????
呵呵,快忘了!好久没有弄5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