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设备modem防**失效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1-08-26):
TSS管  双向的  正常应该在350V左右击穿,然后恢复,现在TVS管经检验是硅片没有问题,是封装制成出了问题,在不明原因下导致击穿,然后将后边的电路短路掉,整机失效。有单向击穿,双向击穿等。失效率很高。

由于不良的物料的因素,DSL端并联的一个防雷管TSS管失效。。导致在装机的时候,与分离器相连后,分离器端在电话挂机的时候大约为50V,电话振铃时叠加一个大约160V的交流信号,由于物料出现问题,导致TSS管,直接在较小的2.5V电压下就可以击穿。。失效率大约为15%。。已生产了好多,并已发货,现在货在客户那压着

求各位给一个较好的方案,首先不能拆除更换,
然后,需要一个测试的方案,选出优良的产品,在实验的过程中又不能损坏后端modem。。
或者说设计一款分离器,将防护提前。。。跪求高手啊

总之,各位想个解决的办法啊。。很急的。。

网友A:
不太明白LZ的解决方案,你的意思是在电话线进来的那个分离器盒子里面做调整来解决你们机器的问题?
另外你们的TVS在2.5V就可以击穿,除了换料没有想到更好地解决方案,

网友B:
到处发帖是不对的,不过看你这么急,就再回复你一次:

1、设计一款分离器将防护提前应该行不通,你现在2.5V都保护,估计你工作电压都可能超过2.5V了。
2、如果不是每一只都存在失效的可能,则可以通过再次检验剔除不良品,是否每一只都存在失效可能,则需要你们自己做定性分析了。
3、假设不是每一只都存在失效可能,只是有部分不良品混入,则可以使用一定的实验手段剔除,可以加保护电压,看其动作反应,多做几次,尽量把不良品剔除,并做一定的老化,再结合你们的型式实验标准和客户处可采取的实验手段加强校验后出货。
4、对付质量问题,尽量不要回避,工厂可以临时赶制一批质量无问题的产品发给客户,然后把存在质量瑕疵的产品批量退回来,这样可以避免问题的进一步扩大。
5、当然也可以利用暗箱操作,把货先从客户仓库提出来,然后安排工程技术人员花一晚上的时间全部更改完毕,这样也能避免质量隐患,也避免在客户处事情扩大化,造成客户高层不再信任贵公司,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塞点红包就能把货提出来,除了行贿违法外,对于受贿者没有什么其他坏处,受贿者也没有事故责任,一般还是乐意做这个顺水人情的。

楼主:
:hug:首先,2.5V的失效产品 不用修的  只是检测目前未出货产品 的失效可能 挑出失效的即可。。
退货不可能

红包 不现实

网友A:
那你自己先检测一下买来的物料是否没有问题,自己搭建一个测试电路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有问题就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