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T45DB041D读不出东西……

楼主(2011-08-26):
用LPC2132的SSP口接的45DB041D。驱动是之前45DB041B的。结果无论怎么写入数据,用什么方式读出的数据都是0x9c。甚至,试过直接向flash发送任意一个字节,然后再发一个0x00读一下结果,返回的还是0x9c。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这样的简单的事情上发生的奇怪的问题通常多是人为搞错了。

楼主发散思维再找找。

网友B:
出错的可能性不止一个, 而你只说了结果, 谁能猜得到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3# mxh0506 如果我知道哪些可能性的话,大约也不会来问了吧。

现在发现原因是初始化的时候读了状态字之后片选信号就始终被拉低,所以不管怎么发送数据最后都只能得到第一次返回的状态字而已。现在去研究怎么拉高片选信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