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干扰问题

楼主(2011-08-26):
各位大虾,问一下,我做了一块电路板,有电源模块,红外模块,MCU,同时外接数码相机,相机的电源是由板子上的红外模块提供的。相机关闭的时候,红外接收很好,5米外都可以.可相机开起来的时候,红外接收很不好,只有20,30CM,这是什么原因呢?相机也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红外有没有载波避免干扰?

楼主:
有的,红外接收模块用的是成熟的产品上面的

网友A:
如果排除载波问题,那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因为相机打开后耗电量增加,如果红外继续工作的话,因为红外发射的功率不够,则会出现收发距离降低的现象。

楼主:
功率应该够的,用LM2700做升压芯片,不过我回去试试。除了功率还有没有可能是其它因素?

网友A:
功率应该够的,用LM2700做升压芯片,不过我回去试试。除了功率还有没有可能是其它因素?
引用 楼主:

最大两个可能,第一载波被干扰,或者没有载波,第二,发射功率不够.

网友B:
这个恐怕不是红外干扰,除非你的相机用了红外照明,应该是系统抗干扰能力不足,也包括电源负载能力问题。

网友C:
相机的红外对焦应该也没这么巧恰好跟载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