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LCD动态显示问题

楼主(2011-08-26):
我用STM32F103的 FSMC接口TFT显示图片例程,想改为动态刷新,就是屏幕上的数字会变,我把例程里原来用于显示荷花图片的语句改为用白色清屏,但是我改了之后发现屏幕会闪,我想让屏幕不闪,但是显示的内容又会动态变化,我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求高手指教

楼主:
发现闪烁是清屏导致的,我是这样写的:
while(n<153600)
{
      LCD_WR_Data(0xffff);
      n=n+2;
  }

但是不加这段的话,就会在数字显示地方不断地增加黑点覆盖,直到最后那一块区域全都变成黑色,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A:
无能为力,我没做那个层次

楼主:
继续等待高手

楼主:
怀疑是不是设置问题,因为例程里面原先就有一个秒表一样的会闪烁的。

网友B:
不必清屏,直接用新内容覆盖即可。

网友C:
图片的数据量大,如果全刷新速度就是快不了,你可以只刷新需要改变的部分,还有不同的液晶写入速度不一样,我用的1款黑白液晶,需要等待液晶自己刷新一遍完成后才能写入,比TFT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