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9260 USB 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1-08-26):
USB, TE, ST, IO, ATM
最近把linux2.6.30移植at91sam9260上,启动后,用ifconfig显示如下: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0:60:6E:78:99:07
          inet addr:172.16.60.10  Bcast:172.16.255.255  Mask:255.255.0.0
          UP BROADCAST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Interrupt:21 Base address:0x4000
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UP LOOPBACK RUNNING  MTU:16436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没有USB0
这个USB可以模拟网口的.

再用 ifconfig usb0 192.168.3.226
打印如下信息:
ifconfig: SIOCSIFADDR: No such device
在内核编译时已经配了USB啊,

内核启动的打印信息: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_namespace: 29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AT91: Power Management
AT91: Starting after general reset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TCP reno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Trying to unpack rootfs image as initramfs...
rootfs image is not initramfs (no cpio magic); looks like an initrd
Freeing initrd memory: 5856K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20
alg: No test for stdrng (krng)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default)
atmel_usart.0: ttyS0 at MMIO 0xfefff200 (irq = 1) is a ATMEL_SERIAL
atmel_usart.1: ttyS1 at MMIO 0xfffb0000 (irq = 6) is a ATMEL_SERIAL
atmel_usart.2: ttyS2 at MMIO 0xfffb4000 (irq = 7) is a ATMEL_SERIAL
atmel_usart.3: ttyS3 at MMIO 0xfffb8000 (irq = 8) is a ATMEL_SERIAL
atmel_usart.4: ttyS4 at MMIO 0xfffd0000 (irq = 23) is a ATMEL_SERIAL
brd: module loaded
loop: module loaded
ssc ssc.0: Atmel SSC device at 0xc4880000 (irq 14)
Driver 'sd' needs updating - please use bus_type methods
macb macb: invalid hw address, using random
MACB_mii_bus: probed
eth0: Atmel MACB at 0xfffc4000 irq 21 (d2:f4:15:9a:03:9b)
eth0: attached PHY driver [Davicom DM9161E] (mii_bus:phy_addr=ffffffff:00, irq=-
1)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75 (Samsung NAND 32MiB 3,3V 8-bit
)
AT91 NAND: 8-bit, Software ECC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Creating 4 MTD partitions on "atmel_nand":
0x000000000000-0x000000200000 : "Partition 1: uImage"
0x000000200000-0x000000700000 : "Partition 2: ramdisk"
0x000000700000-0x000001000000 : "Partition 3: JFFS2"
0x000001000000-0x000002000000 : "Partition 4: yaffs"
atmel_spi atmel_spi.1: Atmel SPI Controller at 0xfffcc000 (irq 13)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at91_ohci at91_ohci: AT91 OHCI
at91_ohci at91_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at91_ohci at91_ohci: irq 20, io mem 0x00500000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udc: at91_udc version 3 May 2006
udc: at91_udc version 3 May 2006

请大侠们帮我看看,是哪儿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先ifconfig -a 看一下

usb转eth没那么麻烦,内核增加个选项,要支持你的usb转eth的芯片,基本不是很山寨的都可以跑起来。。

网友B:
楼主是想用usb device模拟网卡接在电脑上吗?
如果是的话,需要在内核中选中USB ethernet gadget.
用[Y]的话,应当开机就可以。[M]的话需要,insmod或modprobe那个.ko文件。
并且只有在用USB线连上电脑后板子上的usb0才会出来。

楼主:
非常感谢一朝成名,chengchenz大侠的热心帮忙,
正如你们所提示的那样,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