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新唐最新ISP固件新体验,ISP V1.41给力!

楼主(2011-08-26):
新唐最新ISP固件新体验,ISP V1.41给力!
    前段时间硬盘坏了,M0的相关软件都没有安装,昨天从新唐下载了最新的资料,包括ISP V1.41,今天试用感觉非常爽,比起原来几个版本有天大差别,原先的就ISP V1.10版的可以用。其它的新唐版本的ISP都是浮云~~~.
    与前几版的ISP差别,串口ISP取消了PB15接地,改为软件协议。用USB ISP PB15接地。在用之前请先用ICP下载LDROM里的ISP引导程序:ISP_Code_NUC100_v2.3.bin,并设置成LDROM启动。

相关界面:

点连接:

点连接看看它都干了什么,
主动发送数据到下位机:发送:“0xAE 0x00 0x00 0x00 0x01 0x00......后面都是N个0x00"俺没去细数多少个0x00

按学习板复位后连上ISP:

链接上后:单片机发送数据:
发送“0xAF 0x00 0x00 0x00 0x02 0x00 0x00 0x00 0x7B 0xFF 0xFF 0xFF 0x00 0xF0 0x01 0x00......后面都是N个0x00”......后面还有不同的数据

下载完用户区代码自动进入用户区:

软件:

旧的ISP固件:V1.10

最新的ISP固件,USB和串口通用:

网友A:
谢谢烈火的笔记,很给力,但是俺需要测试。

网友A:
刚才从酒鬼那里确认复位后大约有几十毫秒的软件延时。用于软件握手。
听烈火拦截分析,是m0主动发送。串口速率也从57600提高到115200。
这种方式不会误入isp,因为正常是不会挂接isp,软件握手肯定失败。
菜农晚上测试,若真如烈火所述给力,hotisp准备升级支持。

网友B:
支持~   正在学习~   不会USB ISP啊

网友C:
烈火更给力啊 :hug:

网友D:
给力的ISP V1.41!
给力的烈火!
给力的一天啊~~

网友E:
与前几版的ISP差别,串口ISP取消了PB15接地?烈火兄,我用之前的版本串口下载都没用过PB15接地!新塘的pdf上也没说吧!:)

楼主:
原先的版本我试了没几个能用的。现在的PB15接地使用USB接口进行ISP

网友F:
我要试试

网友G:
火哥 人好 技术牛啊 乐于钻研 支持

网友G:
很详细 真不错  再来一层

网友A:
下载了,今天到单位测试,并看HotISP升级是否简单。
初步想用57600和115200做新老版本的选择。

网友A:
测试了,是打开新唐的isp软件后,点击链接,串口115200波特率打开,PC向M0发送0xAE命令,不停地发送。
m0应答后实现软件握手。
协议有些变化,命令增加了几个。

正在测试,准备升级hotisp。

网友A:
经过usbisp测试,正如烈火所述,PB.15必须一直保持低电平。
hotisp在助学板上必须常压KEY1键,写入成功。
故可判断新唐的usbisp协议未改动太大。
只是取消了校验命令。

网友A:
HotISP V1.11已经全部兼容新唐ISP的新老版本并更方便,正在测试之中。

网友A:
有些细节衔接的问题,正在测试。

网友A:
hotisp v1.11全面升级结束。
菜农将会用打造hotwc3一样打造hotisp。
hotisp将完善icp功能,设想绑定keil直接编译。

网友A:
哈哈,hotisp一样给力。

网友H:
很给力啊

楼主:
好的,我才回来,休息几天去公司下载.板子都在公司里,呵呵.

网友I(2012-10-27):
哈哈,hotisp一样给力。:victory:

网友F:
好像1.42版本更好

网友F:
你这个串口监测软件是什么名字版本?方便共享一下吗?感觉很给力的,想学习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