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STM8103的TIM2_CH2输入捕获第一个数据不正确

楼主(2011-08-26):
我的代码如下
/* MAIN.C file
*
* Copyright (c) 2002-2005 STMicroelectronics
*/
#define _MAIN_C
#include "common.h"
byte i = 0;
byte j = 0;
word test_var;
word temp[10];
dword tcont[10];
dword peri;
byte time4_cout = 0;
void CLK_Init(void){
CLK_CKDIVR = 0x08;//设置为2分频,16M/2=8M
CLK_CSSR = 0x00;
CLK_SWCR = 0x02;
CLK_SWR = 0xE1;//设置HSI为主时钟源
while(!(CLK_ICKR&0x02));//等待HSI准备就绪
while(!(CLK_CMSR&0XE1));
CLK_ECKR = 0x00;//停止外部时钟
CLK_PCKENR1 =0xFF;//开启所有外设的时钟
CLK_PCKENR2 =0xFF;//开启所有外设的时钟
}

void TIME2_Init(void){
TIM2_CR1 = 0x04;
TIM2_EGR = 0x00;
TIM2_CCER1 = 0x00;
TIM2_CCER1 = 0x00;
TIM2_PSCR = 0x03;//fcnt=8M/(8)=1000kHz=1us
TIM2_ARRH = 0xFF;// 自动重载寄存器ARR=0x01F4=50000
TIM2_ARRL = 0xFF;// 每记数50000次产生一次中断,即50ms
TIM2_CCMR2 = 0x51;
TIM2_CCER1 = 0x20;
TIM2_IER |= 0x05;// 允许捕获,计数器使能,开始计数
TIM2_SR1 = 0;
TIM2_SR2 = 0;
TIM2_CCER1 = 0x10;
TIM2_CR1 |= 0x11;// 允许更新中断
}
@far @interrupt void Timer2com (void){

if(TIM2_SR1&0x04){
  TIM2_SR1&=0xFB;
  if(i<9){
      test_var =  TIM2_CCR2H;
      test_var =  test_var*256+ TIM2_CCR2L;
      temp = test_var;

     if(i>=1){
    if(temp[i-1]<=temp){
     tcont[i-1]=temp-temp[i-1];
    }else{
     tcont[i-1]=(~temp[i-1])+temp+1;
    }
            }
            i++;
  }

     }
}
@far @interrupt void Timer2Isr (void){
static byte time4_cout = 0;
TIM2_SR1&=0xFE;//清除更新中断标志位,否则仿真连续进入中断程序
}
void init_devices(void){
DisableInterrupts;
CLK_Init();
TIME2_Init();
EnableInterrupts;
}
main()
{
init_devices();
while (1){
  if(i==9){
   for(j=0;j<9;j++){
    peri += tcont[j];
   }
   peri = peri>>3;
     i++;
   }
}
}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程序的目的是为了捕获8个下降沿,计算周期。

楼主:
香哥帮忙解救下~

网友A:
不正确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

什么都没有说,给一大堆程序有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中tcont是每次CCR2的差值。感觉第一次捕获下降沿时,计数器的值不正确,所以CCR2中的值也不正确。

网友A:
不正确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正确?

数值偏大还是偏小?

楼主:
一般差值为10045,但是第一个总是偏大2w/3w/6w都有。

网友A:
输入波形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接进去的?启动捕获的时机是什么时候?是否与输入波形同步?

这些都是基本的问题,你可以自己问问自己,然后画一个波形图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