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的读-修改-写操作的迷惑!

楼主(2011-08-26):
PIC的IO的寄存器PORTX、LATX、TRISX到底该如何操作呢?比如说使用IO模拟IIC,那么SDA口有时候需要设置为输出,有时候需要设置为输入。那么让SDA输出高或低电平是先设置TRISX方向寄存器再操作PORTX,还是直接设置TRISX就行了呢?

网友A:
在最新的PIC的MCU中,已经增加了LATX寄存器,这就是为了解决读-修改-写现象的。

TRISx操作IO口方向,当输出的时候,直接操作LATX可以控制对应的IO脚输出高低电平,当输入的时候,直接读PORTx可以读取该IO端口的电平状态,而这个读取不会影响LATX的寄存器值,所以也就不存在读-修改-写现象了。

网友B:
你说清楚读修改写出现问题的原理,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按照yewuyi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