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transform power 与 I/O Power 区别

楼主(2011-08-26):
(无正文)

网友A:
未接触,友情帮顶,猜测是否为:
I/O transform power :I/O口的输出功率,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拉电流
I/O Power:I/O口的供电电源,

网友B:
要结合一下上下文或参数对比来看,楼主最好提供更多信息。

楼主:
这只是datasheet中对VDD33和VDD18的解释,没有更详细的上下文啊,求经验分析。

网友C:
上下文 并不是刚好在上面几行或下面几行。
可能在上几页或下几页,甚至是在别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