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IAR中MSP430的头文件解析

楼主(2011-08-26):
1、#define BIT0 (0×0001) //(0×0001)不是地址,而是一个16进制数值。

例1、P3DIR |= BIT3;实际上也可以写成P3DIR |= 0×0008;
意思是将P3口的默认上电值0×0000和0×0008相与,设置P3口的第三位(即P3.3)管脚作输出使用。

例2、WDTCTL = WDTPW + WDTHOLD;实际上就是WDTCTL=0×5A80;
你可以在头文件中查到#define WDTPW (0×5A00)和#define WDTHOLD (0×0080)。WDTCTL是看门狗的控制寄存器,在msp430的User’Guide中有说明:当它的值为0×5A80时停止看门狗定时。

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写成WDTCTL=0×5A80;呢?这样的话程序的可读性会很差。

0×5A80只是一个数值,当你下次再看你写的程序,或者别人读你的程序时,就不明白WDTCTL=0×5A80;的意思了。如果写成WDTCTL = WDTPW + WDTHOLD;就好理解多了:

WDTPW(Watchdog timer password,看门狗的密码,WDTCTL的高8位):只有WDTCTL的高8位为0×5A时才能对WDTCTL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WDTHOLD(Watchdog timer hold,WDTCTL的第7位):当WDTCTL的第7位为1时,停止看门狗计时。

这样我们通过PW,HOLD就可以轻松的知道WDTCTL = WDTPW + WDTHOLD;是做什么的了。可以看出msp430的头文件是很人性化的。

2、当然也有表示地址的,例如,头文件中有以下部分:

#ifdef __IAR_SYSTEMS_ASM__

#define DEFC(name, address) sfrb name = address

#define DEFW(name, address) sfrw name = address;

///运用了可变参数宏的宏定义格式:#define 宏符号名(参数表) 宏体;;宏体中就是写出参数表中各个

//参数之间的关系。

#endif
……
……

#define P6OUT_ (0×0035)

DEFC( P6OUT , P6OUT_) //这里就是用了以上的可变参数宏。DEFC( P6OUT , P6OUT_) 就表

//示:sfrb P6OUT = P6OUT_

这里的0×0035就是指P6OUT这个寄存器的地址了。

网友A:
好的,友情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