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怎么从睡眠模式唤醒

楼主(2011-08-26):
单片机为PIC16F913,按键的行线通过10K电阻接到复位脚上,当按下按键时要怎么才能够唤醒单片机?无键按下时单片机是进入睡眠模式的。

楼主:
复位脚是RC复位,电阻220k,104电容

网友A:
当MCLR上出现了一个低电平后,MCU则就产生复位,你自己想想,如何让电路在MCU睡眠的状态下产生一个低电平去唤醒MCU?

另提示:MCU的IO口在睡眠状态下是可以输出高或者低电平并保持不变的,这个低电平并不一定是电路某处接到PCB地上,也可能是从MCU的IO口过来的。

楼主:
也老师,我在睡眠前将列输出低电平了,按下按键时复位脚也会变低,但是芯片会一直保持在复位状态下,不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现在关键是当按键按下时让复位脚边低后然后回到高电平,这样相当于上电复位或则欠压复位。现在是低电平产生了,但怎么会到高电平还没想到法子。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网友A:
也老师,我在睡眠前将列输出低电平了,按下按键时复位脚也会变低,但是芯片会一直保持在复位状态下,不能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现在关键是当按键按下时让复位脚边低后然后回到高电平,这样相当于上电复位或则欠压复位。 ...
引用 楼主:

按键弹起则自然不就回到高电平了?

楼主:
弹起是可以回到高电平,关键在于按下按键时要产生相应的功能。这个比较难搞定。
手上有个产品电路是这样,但就是没搞懂是怎么唤醒的。我现在改为电平变化中断唤醒了。

网友A:
弹起是可以回到高电平,关键在于按下按键时要产生相应的功能。这个比较难搞定。
手上有个产品电路是这样,但就是没搞懂是怎么唤醒的。我现在改为电平变化中断唤醒了。 ...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控制MCLR的话,则不要想了。

楼主:
多谢叶老师,或则可能控制不是MCLR,但按键按下时在MCLR上产生了一个上升沿使单片机复位,然后就进入了正常工作模式

楼主:
这个问题慢慢考虑一下,先结贴了。谢谢叶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