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 信号放大问题

楼主(2011-08-26):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了个问题,10M的信号放大,在4M的时候就达到了-3dB,我只是接的跟随器,输入到了M级的时候也会衰减,输入与输出也还是一样,我想问下这个信号源的信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衰减?我使用的是FR4的板子做的,有问题吗?

网友A:
只是4M,和FR4关系不大,主要应该还是你的电路结构和PCB设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我又在想,会不会是信号源的问题,后级电路的质量会不会影响信号源的信号随频率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 是示波器探头不行,我换了同轴电缆就行了 上了40M
多谢。。。。

网友B:
请问你是把哪部分换成了同轴电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把哪部分换成了同轴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