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网络连接

楼主(2011-08-26):
现几台电脑用ADSL 加路由器分连几台电脑。
其中一台通过路由始终无法上网。
当设自动IP 时,分到159。182。X。X段,网络图标有显示限制的锁符号。
当设手动IP----》192。168。1。X,指定DNS。电脑提示已经连接。
但电脑无法连接外网。
网线正常,网卡正常。
如将ADSL 单接电脑,用宽带连接正常。
将杀毒软件全关掉,照旧。

没办法下。重装系统。依旧连接不上。
用单独宽带连接速度明显比原来慢,PING SZ800。COM  速度很快。
PING 163。COM 时断时续。

打了N次10000号,总在安排中。。。。TMD。
没办法,求助网络。
请教大侠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说一下我家的网络:
光纤接入-->猫-->路由器-->N台电脑(配置成自动获取)
不知道为啥LZ要搞这么麻烦?

楼主:
原来用起来很简单。一直都可以。
最近1个月,每次要开机最少40分钟后接路由器的电脑才能上网。
前天把他丢垃圾桶了。换了个新的,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B:
如果是电信家庭用户,有的地方会限制扩展PC机器数量。

网友B:
主要追求利润更大化嘛。

用个无线路由,然后自动IP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无线的路由。才同时开2~3台机都不行。
难不成在台式机加个无线网卡?

网友C:
也行,USB的无线网卡,几十块一个。

网友D:
设置问题

网友B:
现在用的就是无线的路由。才同时开2~3台机都不行。
难不成在台式机加个无线网卡?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一般的牛,没有无线网卡,你还折腾什么劲?难不成CPU能自动和路由连接?

:L

网友C:
你不是一般的牛,没有无线网卡,你还折腾什么劲?难不成CPU能自动和路由连接?

:L
引用 网友B:

啊。。。。。看到真相了,我滴个神 :'(

网友E:
用什么无线网卡?这个和无不无线没关系
要么电信限制了
要么设置问题

楼主:
呵呵,大家可能误解了。
路由器是那种无线跟有线都具备的。台式电脑当然用有线连接。笔记本用无线连接。
如果限制数量,把其他几台机关掉,只开连一台总行把?(如果限制,是怎么限制的,把网卡的地址修改?)
现在是其他电脑都可以连接,就有一台无法连接。

设置问题,重装系统后设置一样。怎么也不行,就奇怪了。

楼主: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问题出在: 1。网线接法不是标准的接法,2。水晶头触点氧化。
   重新压根线,换上OK。

   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