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侠给我看下LC滤波电路,不胜感激!

楼主(2011-08-26):
这个电路的LC的截止频率是多少。我在网上看了一大堆,感觉算起来很麻烦,有没有简单的可以估计的算法。呵呵,这个电路的负载电流大约是2A。谢谢,大侠了!!

网友A:
可以这么考虑,对于频率极低的信号,C是开路的,L是短路的,所以信号是直通的。
对于频率很高的信号,C是短路的,L是开路的,所以信号无法过去。
可见这个电路可以简单的判为低通滤波器,对于这个环路,两个L是串联的,两个C是并联的,小电容忽略,其截止频率为
f=1/(2*pi*sqrt(2*L*2*C)=0.0012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呵呵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之前也接触过类似的电路,有人说就是f=1/(2*pi*sqrt(L*C)),我用pspice仿真也是这个算出来的结果,这是为什么? 并没有你那个2倍的关系。。。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这个电路仿真过吗?

网友C:
5楼:
如果两支电感没有耦合,2楼计算频率时分母中多了个2。
2楼说“两个C是并联的”,这句不对。“两个L是串联的”是对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两个L是通过什么串连起来的,二极管吗?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在pspice下仿真这样的电路,与f=1/(2*pi*sqrt(L*C))计算出来的结果几乎一致啊,为什么没有了二倍的关系?

网友C:
8楼:
通过右边的100uF和104两支电容串联的。
左边的100uF和104两支电容不影响截止频率。

网友C:
8楼:
你仿真时,把左边电容拿掉,看看输出是否有变化。
前提是使用电压信号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没有仿真过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左边电容拿掉了,没有变化的。
这是我以前仿真的图file:///E:/project/project1_信号调整板/截图 file:///E:/project/project1_信号调整板/截图 ,电压源是1V交流,用的AC sweep,这个的结果就跟手算 f=1/(2*pi*sqrt(L*C)) 一样呢。。。。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B:
不会发图啊,汗……谁提示一下怎么发图,谢谢

网友C:
12楼:
拿掉左边电容,输出没有变化,那就说明左边电容不影响LC滤波频率,所以式中分母sqrt(2*L*2*C)两个2是错的,应该是sqrt(2*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插入附件,呵呵。你再拿掉下面那个电感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版主请看我的这个电路,电源是电压源1Vac。刚才又试了一下,无论有没有下边的电感和左边的电容,这个截止频率都不变,都是f=1/(2*pi*sqrt(L*C)) ,连一个2倍的关系都没有。请帮我看一下我的电路哪里错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下边电感拿掉了也没有变化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高手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源地是不是放错了,应该放在L2的左边,应该有两个不同的地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啊,这个我真是不懂了,为什么是两个地呢?多一个地有什么影响?我真是菜鸟一个

网友D:
此贴真需要大侠来帮助,

网友A:
这跟V1的输出电阻有关系,如果V1的输出电阻为0那么电容对整个网络是不起做用的。
可以算一下传递函数,
H(jw)=V2(jw)/V1(jw)=(1/(c2jw))/(1/(c2jw)+l1jw+l2jw)
|H(jw)|=1/(1-(l1+l2)c2*w^2),其极点为f=1/(2*pi*sqrt((l1+l2)*c2))=2.3kHz,所以这样的仿真电路在2.3kHz的地方会谐振。在f>2.3kHz处,单调递减。
所以在v1输出的地方加上一个输出电阻再仿真一下。
比较好的做法是在加输出电阻以后再求传递函数。

网友E:
19楼说的对啊
    你这个 地 位子明显不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