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5 /SH79F165 AN输入信号可以0~Vref吗?

楼主(2011-08-26):
PGA ON 应该是不行...
但若PGAEN=0 禁止PGA功能的状态下,SH79F085 /SH79F165 AN输入信号可以0~Vdd ,Full Range输入而正常运作吗? 它的设计是Bypass PGA,还只是单纯的设定PGA Gain=1?

就个人知道...24bits ADC NAU7801的PGA off后,AN输入可以0~Vdd正常动作......MCU C8051F350则是设定Buffer Off后,AN输入可以0~Vdd正常动作......

网友A:
楼主的理解貌视是对的。。。

楼主:
楼主的理解貌视是对的。。。
引用 网友A:

这跟内部硬件设计相关,SH79F165 Datasheet并没有讲明白.........SH79F085 /SH79F165是否可以拿来量full range电压(当20bits Meter)?
若不能Bypass,大概只能拿来当电桥量测之类的应用(因为AN+-输入电压范围受限制).....

想用此颗IC来设计产品,官方人员或是有用过的人能帮忙解答确认吗?

网友B:
应该是不可以的。

楼主:
应该是不可以的。
引用 网友B:

Thanks.
那为何规格书SCH[2:0]=100,101,110,111可以??

还是问题不在SH79F165 PGA.......而是AIN MUX不是full swing(或设计类似于C8051F350,Mux有内含不是full swing Buffer,却不可关闭)?

网友C:
版主赶紧删广告帖

楼主:
要广告何必细读各家规格书????....况且价差那么大...何必呢??
反而你比较像Sales......不像工程人员出身....:lol

网友B:
SCH[2:0]其实是内部断开外面的VIN+,VIN-,然后再测量的。
PGA关闭的情况下,PGA Gain=1,PGA输出, buffer也会开的,所以输入信号不行的。

网友D(2015-06-09):
中颖代理那家强,加Q聊后便知详;
技术价格那家好,加Q相当获得宝.
      QQ:2714266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