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手册上如何看出运放的种类??

楼主(2011-08-26):
请教各位高手:
      给你一个运放的数据手册,例如AD847,在描述中没有
The XXX is a wideband current-feedback operational amplifier,
大家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A:
第一页第一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AD847就是没有指明它是电流型,而不是我假设的

网友C:
没有说的话,就是普通(电压反馈型)运放,不是电流反馈型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maychang
数据手册上
High Unity Gain BW: 50 MHz
这么高的带宽增益,会是电流型运放吗
相当困惑

网友D:
电压反馈运放也可以做到啊,不一定带宽高就是电流型的。

网友C:
AD847资料中给出了简化的电原理图。从该图判断是最准确的。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电流反馈型。

网友C:
这是电流反馈型运放的典型电路,其输入明显不对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 感谢您耐心的分析  maychang

楼主:
结贴时 为啥只有二楼有分数输入框啊 其他大侠的怎么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