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线圈是在怎么个原理?

楼主:
图在附件,是2组线圈,用途是检测是否有金属在附近,如果有则报警。
1、这两组线圈有什么不同,有金属进入磁场范围都会产生电流吗?
2、外面接了一些电路,可否用单片机检测?
3、产生的电流大小和什么有关呢?

网友A(2011-08-26):
电磁炉如果把锅端开,马上就能检测到

猜测金属探测仪和电磁炉测锅原理一样

网友B:
金属探测器是80年前的技术,在网上搜会有太多的回答,

网友C:
有一个名词叫着包络检测,就是这个东东拉.

哈哈,俺最近刚发了一个主题贴,就和这个有密切相关,在TI MCU中,俺还以为没人喜欢呢.

网友C:
连接在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255888-1-1.html

里面把原理讲的很清晰了,原理就是利用线圈中插入导电体形成介质损耗造成线圈的震荡波形出现变化,检测这个变化则可以获知是否存在金属介质.

楼主:
哈哈  谢谢老大 我去拜读

网友D:
呵呵,5楼说的不错。

网友E:
LZ,这是哪里的线圈?

楼主:
两位老大,我这个线圈有两组,我推测一组被加了振荡信号,另一组检测振荡信号,如果输入和输出信号有差异证明检测到金属,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LZ,这是哪里的线圈?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检测金属的一个小电路配套的线圈。
看了一些资料,很多思想都是送进去一个振荡信号给线圈,如果检测到金属,信号会受影响。
但是为什么要2组线圈(如我的图片,引出4线,是2组)还不理解?
很多方案都用到一个霍尔元件UGN3503,且要放到线圈中间去检测信号,而卧看到的实物线圈是通过四根线(2组线圈)和板子相连,没有传感器放到线圈中间的

网友F:
恩,探雷用的!:D

网友G:
有金属,磁导率不同.

网友H:
一个线圈产生固定的磁场,另一个线圈检测磁场的变化。

网友I:
用两组线圈,组成两个振荡频率相同或接近的LC振荡器,,,,然后让它们的频率相减(差拍).得到一个差频.当两频率相近时,差频信号很低(0-100HZ),用一个高通虑波器对信号过滤.   当有金属接近其中一线圈使振荡频率发生改变,,就能差出一个比较高的几百HZ的频率,,把这个频率信号放大检波就得到输出信号了.

楼主:
用两组线圈,组成两个振荡频率相同或接近的LC振荡器,,,,然后让它们的频率相减(差拍).得到一个差频.当两频率相近时,差频信号很低(0-100HZ),用一个高通虑波器对信号过滤.   当有金属接近其中一线圈使振荡频率发生改变,, ...
引用 网友I:

请问2个问题:
1、对两组线圈的工艺有要求吗?线圈工艺、参数的差异对差频信号影响大吗?
2、遇到金属的时候,两组线圈应该都受到影响,从我发的图上可以看出,两组线圈是残绕到一起的,遇到金属,俩线圈均被干扰,差频信号应该几乎不会变大才是啊?

楼主:
一个线圈产生固定的磁场,另一个线圈检测磁场的变化。
引用 网友H:

您的意思,一组线圈加振荡信号,绕在一起的另一组线圈会有振荡信号输出?遇到金属,输出的信号会变得无规律?

网友I:
哦,,,你这个是绕在一起的?

楼主:
哦,,,你这个是绕在一起的?
引用 网友I:

对,就是上面的图,看似一个线圈,实际是2组绕在一起的,

网友I:
那就是一个发射,,一个接收线圈..
这有一份参巧文档:
http://circuit.eeworld.com/view/1177/

网友C:
电磁炉如果把锅端开,马上就能检测到

楼主:
这份文档说,两个线圈是耦合的,耦合参数发生变化,振荡频率也发生变化。

这样来说应该是振荡信号给一组线圈,通过耦合另一组线圈会产生输出变化,检测这个差分信号就可以。
如果用单片机,可以作为振荡源和信号采样端,会大大简化这个电路。

刚刚只是浏览一遍,再认真分析下

楼主:
电磁炉如果把锅端开,马上就能检测到
引用 网友C:

不了解小家电,不过觉得电磁炉不会检测是否有金属,因为很多时候放进电磁炉里面是陶瓷的,或者是个肉包子,如果有必要检测,还不如去测量重量。

网友C:
不了解小家电,不过觉得电磁炉不会检测是否有金属,因为很多时候放进电磁炉里面是陶瓷的,或者是个肉包子,如果有必要检测,还不如去测量重量。 ...
引用 楼主:

检测锅而不是锅里面的食物。

网友C:
这份文档说,两个线圈是耦合的,耦合参数发生变化,振荡频率也发生变化。

这样来说应该是振荡信号给一组线圈,通过耦合另一组线圈会产生输出变化,检测这个差分信号就可以。
如果用单片机,可以作为振荡源和信号采 ...
引用 楼主:

千变万变,不离其宗。。。

不管它是多少线圈,还是怎么绕的,其最终的关键就是二个字:包络

只要明白了这个,这个东西具体怎么做都可以。

网友E:
这个是检测金属的一个小电路配套的线圈。
看了一些资料,很多思想都是送进去一个振荡信号给线圈,如果检测到金属,信号会受影响。
但是为什么要2组线圈(如我的图片,引出4线,是2组)还不理解?
很多方案都用到一 ...
引用 楼主:

能否说详细点,检测多大的金属?可能会完全不同。。。

网友J:
磁场在遇到金属物体时(说明:不是非要将金属物体放到线圈中间),就会出现短路现象,电流会发生明显变化。根据此点可以通过一组线圈来检测是否有金属物体存在,但可能检测的距离很有限。
通过两组线圈来检测,那么一定是一组(主绕组)发射,另一组(副绕组小线圈)接受。那么,在发射时,必须先关闭检测组,要不然仅自感就足以干扰到接受信息,就像超声波测距原理一样。
既然楼主有实物,建议你先测试一下各绕组的工作波形,再来和大家探讨。这样猜想,不是个办法,也说明不了大家的水平能力。

楼主:
磁场在遇到金属物体时(说明:不是非要将金属物体放到线圈中间),就会出现短路现象,电流会发生明显变化。根据此点可以通过一组线圈来检测是否有金属物体存在,但可能检测的距离很有限。
通过两组线圈来检测,那么 ...

我只有线圈
引用 网友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