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问题

楼主(2011-08-26):
(无正文)

楼主:
没人明白????

网友A:
检查负载是否过重或存在短路。

网友B:
LZ能确认AD620的同相及反相输入端电压不会超过输入范围吗?特别是反相输入端,会不会是没有输入限流电阻?应该要有一个输入保护电路吧?

楼主:
现在使用的是单端输入模式,AD620的反相输入端是接地的,模拟信号加在AD620的同相输入端。也不是每次都会烧DC/DC,而是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