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8-26):
void DA_OUT(unsigned CHANNEL,unsigned int RNG,unsigned int SPI_DATA)
{
    unsigned char flag=0;
    SPITXBUF=(CHANNEL<<14)|(RNG<<13)|(SPI_DATA<<5) ;      //bit10,9~CHANNEL;bit8~RNG倍数
    while(1)
    {
    flag=SPISTS&0x40;
    if(flag==0x40)     break;
    }
    SPIRXBUF=SPIRXBUF;/*虚读寄存器以清除中断标志*/
    PFDATDIR=PFDATDIR & 0xFFDF;  //LOAD=0,更新模拟信号输出
    for(i=0;i<5;i++);              //延时
    PFDATDIR=PFDATDIR | 0x0020;     //LOAD=1,锁存数据

}

网友A:
驱动串口DA芯片的,这种情况建议看一下DA的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