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可控增益电路自激了,求帮助!

楼主(2011-08-26):
今天按照下面的电路用万能版焊接了如下的可控增益电路,测试时候使用1K到10KHZ,100mv的正弦信号。在输出端接示波器,发现在大约10dB的时候出现自激,波形变得很粗,此时测OPA642的6口,波形失真,只要增益控制其小于10dB波形很好。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另外:1.输出端串电阻我试过了,没有用。2.我把地线尽量缩短,且多点接地和就近接地,数模分开,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3.OPA642的6口后面并联100欧姆的电阻接地,输出端串联50欧姆电阻 进行阻抗匹配依然不行。求各位老师帮忙!

楼主:
坐等回复……

楼主: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楼主:
有用过的朋友帮帮忙呗 ……

网友A:
ad603 不是通过一脚和二脚的压差来控制增益的吗? 波形很粗可能和输入的控制电压有关系,你看看你的输入电压有没有出现纹波。

网友B:
是不是输入信号过大造成的?

楼主:
我是通过压差来控制的,输入信号是数字式信号发生器产生的,非常好的正弦波

楼主:
输入信号我调到10mv还是一样,我怀疑是不是跟我用的是万用版有关系

网友A:
如果是高频的话  环氧板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好 的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C(2017-05-20):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AD603,我的输入控制电压是0.4V的时候,波形就自激了,我输入0.3v的时候,放大只能到10倍,我感觉是布线的原因,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D:
专做ADI原装现货和海外订货,接收ADI全系列询价。有需要请联系QQ267416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