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快的芯片用法

楼主(2011-08-26):
哪位大侠用过TLC7528芯片啊,我想用它的电压模式做DA转换,可是那个R不知道去多少,反反复复看了手册也没研究出来。

网友A:
此电阻在芯片内部,不必管它是多大。

楼主:
那个RFBA引脚悬空嘛?

网友B:
电流型DAC变电压型DAC,需要加个运放组成TIA驱动一下。
TIA的电阻,顺便集成里面了,省事。

运放的in+ 接 固定电平(比如地), in-接 outA,输出接REFB。
很明显,此时REFB的电压为和开关的二进制值 线性。

网友C:
这个R是内部集成的,你不需要关心他到底多大,只需要关心R/2R等形成的按比例分压电压值即可

楼主:
查了一些资料,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在“电压模式”下,OUTA作为输入参考电压,REFA作为输出转换的电流,所以要在后接一个运放,把输出的转换电流变为电压形式。我上文提到的那个电阻RFB应该的作为偏移电阻使用,RFBA脚需要外接一个偏移电压,是为了输出能够是双极性的。所以,我认为不管是那个偏移电阻还是运放的反馈电阻Ref都要和内部的R匹配吧?就是不知道一般内部R位多少

网友A:
6楼:
“在“电压模式”下,OUTA作为输入参考电压,REFA作为输出转换的电流”
此时“那个电阻RFB”没有用,应该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