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看看这电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1-08-26):
Q23在这里起的是什么作用?Pin28是给单片机的

网友A:
我想应该是采集并放大交流电信号的吧,

网友B:
Q23是个开关管,产生一个脉冲供单片机采集

楼主:
Q23是个开关管,产生一个脉冲供单片机采集

采集这个有什么用呢,或是什么目的

网友B:
你这个电路给的不全,从这上面看不到,Pin28是给单片机的,肯定是I/o口 感觉是记频率 或测量脉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机拍的,可能有点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