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2011-08-26):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请问各大品牌的DDR2可不可以互相替换,如果替换了LINUX系统驱动要不要修改的?小弟不懂嵌软部分,还望高手解答

楼主:
额 居然没人回额:(

网友A:
最好不要替换

楼主:
高手 能高手不换的原因吗

楼主:
能告诉我不换的原因吗

网友B:
相同参数的可以直接替换,但参数相同也只是参数相同而已,实际使用过程,很有可能出现,换某品牌DDR后,系统必须降频使用的情况。  老大与老二的东西还是有些区别的,要不也不会同样是大米,五常的就是贵了。

不同参数的,即使硬件能替换替换,软件上也会需要一些参数的调整,否则不一定开工。

楼主:
相同参数还有这说法啊 哈好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