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求救

楼主(2011-08-26):
此图中,PC02   PC03是分别控制两个不同电机(由单片机控制),PC02就一种速度,PC03有两种,由用户写入单片机的模式来决定
1.设定温度为280以下时。PIN33输出的是PWM波形低速运行(比如工作10S停3S)
2.如果是超过300度PIN脚会输出高电位,让PC03一直工作。
    现状,PC03总是工作在1状态,两种模式都在低速工作,实测PIN33脚两种模式输出 波形都正常,这个问题困饶我2个多月了!求各位高手解决。
    平时解决方法是,换一个单片机不行就两个,就会好
    但为什么会这样,不得而知

网友A:
用的单片机是3.3V的吗?如果是,那就是单片机的问题。如果不是,那就要实际测试才能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器件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