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PC同时远程控制一台PC

楼主(2011-08-26):
各位侠:能否利用网络,实现多台PC同时远程控制同一台PC !请详述!多谢!也利用这个机会向chunyang,版主表示一下感谢!我给您发过留言!

网友A:
绝对同时是不行的,命令无法得到响应,但感觉上“同时”是可以的,用虚拟局域网技术即可实现,Windows有个远程帮助,用这个也能实现一些远程控制,但具体要看你需实现的控制功能是什么,虚拟局域网技术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
用支持多人的vnc就可以.

原来用于演示软件, 教别人软件使用的时候用过.

具体怎么弄忘记了.

楼主:
非常感谢给位帮助,我看了一下VNC的介绍,没有提到多人控制,我回去再细读!另外,在远传控制时,能否将控制端的音频、视频,传输给受控端吗?

楼主:
VNC的版本也太多了,实在是没法选,下载后经常被杀掉!那能买到正版呀!多谢!

网友C:
你可以在被控制PC上开通一固定端口,其他PC就发控制帧到被控制PC端口,被被控制PC通过捕捉端口命令后,然后利用调用相关应用软件,比如DOS环境下调用PC内的任何软件的道理相似,

网友D:
不是很清楚

楼主:
谢谢!8楼的哥们,能给解释的在清楚些吗!?

网友E:
还未听说有这种商业软件, 自己开发难度还是很大的,
被控PC,  用UDP接控制, 用 hook api 控制pc,  用UDP广播显示器上的图象

楼主:
谢一下再说!如果受控端在此基础上再想分屏显示,能否实现!?

楼主(2011-09-25):
自己顶一下,还没完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还没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