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沉如何选取?热阻的计算

楼主(2011-08-26):
已知功率管的管芯至管壳的热阻为1.2℃/W,管壳至散热器的热阻为2.0℃/W, 散热器至自由空气的热阻为10℃/W,环境温度为70℃,如功率管的损耗为6W,工作半小时后,管芯温度大约为___。

楼主:
A, 149.2℃   B 79.2℃   C, 70℃   D, 102℃
精华帖里的一篇 其中一个关于热沉得问题   一直不太看的明白  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
百度百科里讲
  一般,热阻公式中,Tcmax =Tj - P*Rjc的公式是在假设散热片足够大而且接触足够良好的情况下才成立的,否则还应该写成 Tcmax =Tj - P*(Rjc+Rcs+Rsa). Rjc表示芯片内部至外壳的热阻,Rcs表示外壳至散热片的热阻,Rsa表示散热片的热阻
如果这样不是加散热片反而更热了   另外在一篇论坛中看到 说 “计算散热片应该具有的热阻也很简单,与电阻的并联一样”即  Rjc//Rcs//Rsa  觉得这样应该更合理一些吧
上面的题目答案是选的 A   不解  望指教!!

网友A:
6/13.2+70

网友A:
热阻是线性量可以直接相加,工作半小时,早就建立平衡了,不用考虑热容的问题了

网友A:
错了,是6*13.2+70~~

网友B:
散热相当于串连。所以是相加乘以功率加环境温度

网友C:
加散热片温度会更低,如果不加散热片,芯片外壳到空气的热阻会比Rcs+Rsa更大,所以你的疑问不成立,计算方法同六楼!

网友D:
这样热阻相当于串联了,总的热阻是13.2度/W,6分钟后应该是热平衡了,所以总的温升为13.2*6=79.2,工作温度为149.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