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TM32F100在MDK里面不能软件仿真?

楼主(2011-08-26):
STM32F100系列不能在MDK里面进行软件仿真,请各位达人帮帮忙。谢谢。
我试过,STM32F101和STM32F103都可以进行软件仿真,就是STM32F100不能进行软件仿真。
如下图:
设置为simulator:
进入软件仿真调试:

结果PC指向了0x00000000!
而正常应该是指向main函数的!
请达人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A(2013-08-06):
我和楼主一样的,我升级到4.72_A之后依然不能软件仿真。

网友B(2013-11-09):
有一个变通的办法,可以在Debug选项中修改参数即可。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