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的自带EEPROM

楼主(2011-08-26):
学习了下该单片机的自带EEPROM,自己动手验证成功了。听同学说avr单片机的EEPROM还可以存储程序并执行,试验了下STC的,程序可以写入,但不能被执行。想问下大家这个结果正确吗?avr的又是利用什么原理呢?

网友A:
二者的EEPROM不是一回事,MCU片内的EEPROM是独立于程序存储器的数据存储器,本身不能存储程序并运行,但现代MCU很多支持IAP,利用IAP技术可在程序存储空间实现数据存储即替代EEPROM,但注意这不是EEPROM,技术上偷换概念了。IAP写入的代码不能执行说明存储地址有问题。

网友B:
呵呵 你同学在忽悠你啦

网友C:
:lol被你同学忽悠了 哈哈,  AVR里面 有程序存储器 和 数据存储器,  FLASH ROM  和 EEPROM    可以将数字初始化到程序存储器中用, 但是如果将程序写进 数据存储器 是不行的。

网友D:
LS说得对,如果将程序写进 数据存储器 是不行的!;P

楼主:
看来是被忽悠了,那2楼所说的IAP烧入程序具体又是什么呢?望赐教

网友E:
被坑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