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过脉宽检测电路

楼主(2011-08-26):
这个电路,负载RL上会得到一个相反的脉宽。如果要限制负载RL脉冲的宽度,有什么好方法吗?
                            如果限制负载RL脉冲的占空比呢,有没有好的方法?求指教

网友A:
呵呵。不错,非常棒开关电源

网友B:
“过脉宽检测”和“限制负载RL脉冲的宽度”是两回事。前者是脉冲宽度超过一定值后即输出某个信号,但并不改变脉冲宽度。后者是无论输入脉冲宽度为多少,输出都是一样的宽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是那样,“过脉宽检测”是退而求其次,输出检测信号后,这样可以形成反馈,控制信号源;但是反馈都是有时间延迟的,所以最好的就是直接限制负载的脉宽。
   求指点

网友B:
“直接限制负载的脉宽”
用个单稳态触发器就可以。